电视板图纸求教 新手

楼主(2017-06-10):
求各位哒哒劳心教学

网友A:
二极管加电阻电容组成了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放电回路,这个有什么难理解的吗

当开关管处于关断状态时,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会产生一个高于加在它两端电压1.5到两倍甚至更高的电压浪涌(其中原理请自行回去复习初中电学知识),如果这个浪涌电压得不到有效释放,会直接将开关管击穿的

网友:
这个需要你自学了,或去报个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加电阻电容组成了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放电回路,这个有什么难理解的吗

当开关管处于关断状态时, ...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尖峰吸收电路,出问题会爆管子的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有的电路不用也一样。
一般这电路少出故障,出故障较多的是那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电源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尖峰吸收电路。有的电路不用也一样。
一般这电路少出故障,出故障较多的是那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电源负载能力不行。
这个分析我还没用示波器测量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