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不上电

楼主(2017-06-10):
华擎H61M-VS4不上电,初步断定IO坏了. IO是NCT6776D,手头上没有. 谁知道有什么IO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旧板上找吧,不行就淘宝买,,

网友:
原值代换。NCT6776D无别的型号代换,6776F倒是可以可W83667对换。

网友:
这个IO一般原值代换

网友:
旧板上找找看,实在没有就到网上买

网友:
到网上买,淘宝有的

网友:
这个没有代换的

网友:
我们这儿,修一个板子还不到50块,芯片加运费,根本不划算

网友:
这个 孩是 买个新的号用电 和 客户说说吧  要么找个 就版 拆了 试试

网友:
io代换的应该很少吧!没试过io代换的,费板找个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