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焊盘,绿油补完了,一个个点的,我想知道我怎么除胶???

楼主(2017-06-10):
一除胶绿油不就掉了????

网友:
先除胶再补绿油

网友:
怎么搞成这样了?还能用?

网友:
练技术哦楼主。

网友:
没手感,放显微镜下一点一点慢慢刮

网友A:
你顺序搞错了,把胶除掉再补绿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顺序搞错了,把胶除掉再补绿油。

除胶,,,肯定也用到烙铁,,不也直接连锡了吗

网友B:
现在已经成这样了,,,,

开机,电流定20 正常,,,掉的点都空点,,,那么问题来了,,,这样还能把U装回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胶,,,肯定也用到烙铁,,不也直接连锡了吗

有胶你就不能焊接,所以必须除胶,
除胶连锡后你再涂绿油,有专用的绿油网。

网友:
有胶的修起来好麻烦的

网友:
要先除胶的

网友:
烙铁上多留锡在上面托滚几次,再慢慢除完胶,吸带清洗干净后,点补好绿油,风干后再焊接!成功率会高一些!

网友C:
确定是空点。那肯定是可以装回去正常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胶你就不能焊接,所以必须除胶,
除胶连锡后你再涂绿油,有专用的绿油网。

胶已经除完了,,,焊锡点也都连上了,,,接下来涂绿油后,就可以装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空点。那肯定是可以装回去正常用的

得把连锡的点,中间连线,涂上绿油,在装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已经除完了,,,焊锡点也都连上了,,,接下来涂绿油后,就可以装U了???

是的。

网友:
如果都是空点,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D:
连锡的点最好补一下 打上绿油再做上去  这样好一点

网友:
先把胶去了  再补漆 不好吗?

网友:
买个绿油网吧,简单,快捷

网友:
楼主发重了吧。

网友:
一个个点的话你应该除了胶再点。大面积漏铜也可以先刷绿油固化后再除胶,然后再看情况补一下

网友:
现用超低温锡浆涂上。然后开个260度除胶,用刮胶刀刮,我有发过工具的帖子,你看看。

网友:
你认为绝缘都做好了的 胶也除了的 就做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锡的点最好补一下 打上绿油再做上去  这样好一点

有补绿油的钢网,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电流定20 正常,,,掉的点都空点,,,那么问题来了,,,这样还能把U装回去吗???

不能哦,这样会照成虚焊连锡的,要补绿油才行,把漏铜的的地方用绿油阻断。

网友:
      楼主手工可以的。  来高级班深造下把。

网友:
真傻。先后不分了

网友:
中间接地脚包围着有用点,苹果的设计真是脑残啊,还是用绿油网补绿油吧

网友:
对同意本楼的。原帖子顺序楼主搞错了。

网友:
楼主是在练手吧,

网友:
你可以先除完胶再涂绿油的

网友:
先补绿油在除胶,程序上正确,慢慢修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顺序搞错了,把胶除掉再补绿油。

杨总怎么换这么个头像了?

网友:
怕费事的话,买套绿油网吧~ 露的再多也能很快解决

网友:
不都是先除胶,后涂绿油的么

网友:
如果露铜多的撬下CPU后先涂绿油固化后再除胶,一般这样绿油不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