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小本不开机

楼主(2017-06-10):
华硕小本不开机1215t 的 2001的北桥芯片,0.8这样电流不动 拆开测试,电压都有,在测试电池com没有电,只有1.6v,换一个电池ok。亮机
华硕

网友:
这种故障碰到过,华硕代工的主板

网友:
白捡啊、怎么没这好事、、、

网友:
好久没有碰到 换电池开机的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本子。心里总是很高兴,,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检钱的情况呀,,我都是放下电。。

网友:
AMD的主板,不管是台式的,还是笔记本的,先用万用表测一下COMS电池。惊喜连连

网友:
幸运的故障维修 RTC线路必查点

网友:
这钱捡到了

网友:
这等好事也有

网友(2019-01-22):
小电池电压不够不开机的还是不多。。。。。。。。。。

网友:
NI ZHE SHI DOU WO NE HAI SHI GAO MO FEIJI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