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c440开机暗屏

楼主(2017-06-10):
一台联想c440一体机开机不到二分钟就黑屏,仔细擦拭一看原来是暗屏,果断拆,开机测试19v电压有,升压30也有,刚要测试其他地方,30v电压开始往下走,一看黑屏了,控制电路5v正常,2.8V也有表笔稍抖5V和2.8搭了一下,屏突然亮了,这是什么情况,设备有限没有示波仪,查来查去只有这个大ic OZ9998AGN可疑,翻了一遍料板没有,正好有别的东西要定,某宝定了一个,今天到货换上开机ok.

网友:
能稳定吗??

网友:
这款高压板子坏的多。暗屏的修了好几天台。都是EN和电阻变质

网友:
暗屏的,一般芯片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升压板

网友:
技 术可以,,向你学习

网友:
高压部分坏我都是改板,还真没换过块!学习了吗!

网友:
这种升压板坏得多,换了芯片,还要查一查芯片的条件,以防没用多久又坏了。。

网友:
通病换升压板稳定,

网友:
一个星期 前 我有一台440的跟你一样的问题,,我只是把升压板补焊了下正常了。。。

网友A:
这块升压板,电阻坏的多。

网友:
我今天刚好也修来这个机器也是高压板 问题 不过是 插上高压板就大电流  最后是查出  高压板跟主板 连接线 一插就短路 后来把线扔了  飞三根线 就好了  线也能短路 醉了

网友:
楼主一般这个直接改通用的更稳定

网友B:
2.8V是什么电压,为什么一搭上5V就亮了,是芯片不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V是什么电压,为什么一搭上5V就亮了,是芯片不良吗

应该是芯片不良了,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一般搞通用板了

网友:
换个升压板好像也不要多少米,换芯片就怕判断不准,换了芯片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高压部分坏一般都是换版,修的一般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升压板,电阻坏的多。

付哥修一体机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