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不抗用怎么办

楼主(2017-06-10):
手机电池到底怎么充电使用才能让待机时间稳定些

网友:
看电池损耗率,过高就换新就好了

网友A:
我是在桌子边就是随时插着充电器的
100% 时刻保持~~~

1年了。电池依旧很好用

网友:
不行换新的呗

网友:
IPHONE 用爱思看损耗 损耗多 就换呗  一般手机电池用的频繁  也就一两年 就要换了

网友:
什么机器啊?安卓还是IPHONE? 每个机型不耐用判断都不一样,处理也不同,不是单纯一块电池就解决的。

网友:
不行就换。换了不行就说明要么你手机有漏电,要么你用的真厉害。

网友:
保持别亏电

网友:
换新,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桌子边就是随时插着充电器的
100% 时刻保持~~~

笑死我了  真是不服不行啊

网友:
电池不贵唤醒的把。。。。。。。。。。。。。

网友:
换原装的,查查别电路漏电

网友:
看电流啊,接电源吧

网友:
先看主板漏电不  不漏的话果断换电池

网友:
现在的手机使用频繁的一年多就要换电池了。电池进货渠道要好,保证质量,要不换完会发生其它问题。换之前测测手机漏不漏电,不漏电就换吧。

网友:
直接换,电池又不值钱

网友: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手机掉电,一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