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3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10):
不知是不是联想 S300的通病,走的修主板的弯路就不多说了,现像为有时开机马上掉电,有时用半天才掉电,是开关板上的待机
三极管
坏了,换了就好,同样问题现已修好两台,不知你们有没有碰过
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机器,标记一下

网友:
这管子什么作用,能说说吗?

网友:
经验了,以后碰到这个现象,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三极管。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以后遇到可以首先考虑下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的!

网友:
摘掉不装行不行

网友:
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是待机电路的三极管吗

网友:
具体叫什么名字什么位置啊,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注意下

网友:
没遇到过,但是遇到S400 掉电是BIOS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这机子

网友:
睡眠的LID的吗?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

网友:
遇到过 是休眠管的问题

网友:
测试掉电我只加个硬盘,开关什么的都不用

网友:
拆了也行,拆了合上盖就不会待机了

网友:
少见呢 这情况碰到的不多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三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