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开机显示红色电池

楼主(2017-06-10):
A1466 开机显示电池红色,无法开机,,更换充电器,一样,,换了个电池还是一样,,,最后发了个新电池,,OK

网友:
这不科学啊 照你这么说电源没有问题 单独用电源可以开机的呀

网友:
电池故障为啥非要新电池的,难道第一次换的不行

网友:
电池坏也会应响电源也不开机?

网友:
看来你换的那个电池也是有问题的旧电池

网友:
是电池坏了吗?还是主板的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装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机子,是电池坏了,,开机显示红色充电标示,,,,,然后就关机了,,,换新电池后,,开机正常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