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触发到0.2几掉电,反复

楼主(2017-06-10):
e540刚来不加电,把coms电池加电0.2几掉电,拆机裸板也一样,缺电压,打阻值,1.05v电感2欧,烧机南桥发烫,黑胶啊,头疼了,干了四小时换桥OK

网友:
黑胶不好搞哦

网友:
这个机器桥坏得多

网友:
BIOS程序也坏得多

网友:
你中间的哪两个铁是防变形的吧

网友:
这一种还南桥 那真是麻烦的很啊 黑胶

网友A:
怎么解了4个小时还是掉铜皮了啊

网友:
好厉害,一般这种我都是直接让客户换主板了。4个小时,能修好多机子了。何必浪费那个时间

网友:
客户当天要给你500,你说干不干

网友:
好了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了4个小时还是掉铜皮了啊

bga的激光灯,漏那么大面积再修什么来

网友:
楼主牛B,啊,我的也发烫,换完桥,还是发烫,无解啊

网友:
看见黑胶就头疼

网友:
楼主要解胶剂不会腐蚀绿油么

网友:
在说解胶剂致癌。。。  尽量少用

网友B:
金币金币金币,

网友C:
看来还用了除胶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币金币金币,

缺少金币 积分请按照版规回帖 故意灌水小心禁言  ……

网友:
花了4个小时  收低了的话 就不值了

网友:
还是用了除胶液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一样故障一样机型的

网友:
这款我也修过 也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用了除胶液
现在黑胶显卡不多了吧

网友:
这个黑胶我的都不用什么溶解液 直接上BGA台 焊点溶后一字螺丝刀翘他就出来了 因为这个板比较薄 焊点溶得很快

网友:
带黑胶的看着都头疼,着实难搞!

网友:
带黑胶的机器能修好,真是厉害

网友:
7.8系的桥坏得好多哦

网友:
直接干,一般掉的点都是空点。加热的时候先预热烤一下板子,最后一段时间延长一下时间,基本不得掉有用的点

网友:
厉害··我干废号好多了

网友:
来自: 山东
这种板材质不好芯片还带黑胶确实不好搞

网友:
来自: 山东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种板材质不好芯片还带黑胶确实不好搞

网友:
看到黑胶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