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液晶屏的PID的作用

楼主(2017-06-10):
如题。

网友:
没明白你问的是啥意思,,但我知道的PID控制,是自动控制中的比例积分微分调解,,但这个和液晶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这是什么机器、什么芯片?
这样没头没脑地弄半个图片上来,很容易让人断章取义!

跟二楼同问:PID一般在温控的整定调节时用的比较多,用在背光PWM电路中少见,或者功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需要查一下pid来自哪里才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