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更换显存适合新手

楼主(2017-06-10):
这台Y400一个月前被我加焊过显存,当时正常了后来用了不到一个月客户拿回来了,说这次开机红,绿,蓝循环

接外接显示器确能显示,但是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后一打显卡驱动黑屏

因为有上次的维修经过,所以排除屏线,屏资料等等 看来显存坏的可能性很大
查找维修记录,上次加焊的显存为下图红框中所示

看了下显存型号

显存型号
H5GQ2H24AFR-T2C  手上没有此显存,也没料板,也没打算从网上订,因为牵扯到成本,芯片的好坏以及时间上是否来的急,比较快的解决方案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容量位数频率一样的显存来代换

从网上查了下 此机型的显存为DDR5  容量为2G/8=256M单颗 位数为128bit看来有网络还是比较方便的
翻了翻身边的报废显卡看看有没有DDR5显存的

找到一张6770 内存为DDR5 1G
显存数量为4颗 这样单颗容量也刚刚好为256M
拆掉散热片看了下显存型号

发现型号为
H5GQ2H24MFR-T2C 与H5GQ2H24AFR-T2C 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老天爷待俺不薄啊)
所以能代换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不过为了准确期间 有去万能的百度查了查。运气不错找到了这个

再来清楚点的

这就很清楚了
H5GQ2H24MFR-T2C 与H5GQ2H24AFR-T2C  的区别就再去,MFR是第一代,AFR是第二代。

拆掉疑似的故障显存

这个是从显卡拆掉后 又植好的显存
焊完后 外接测试

亮了,
接屏测试

也亮了,装上客户的硬盘发现系统有密码。。。。。。
又看了一眼主板 此主板带MSATA
所以又把我的小硬盘给请了出来

装系统测试

驱动能正常打上,跑3Dmark 嗷嗷的 到此 此机修复了

学海无涯,去也 +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存坏的很多 不过楼主显存代换 确实有点厉害

网友:
显存坏的多  代换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存坏的很多 不过楼主显存代换 确实有点厉害

其实 不管显存也好 内存也好 位数  容量 频率 一至的情况下 很多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原来显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显存通病

网友B:
打显止驱动黑屏,我可能换先动显卡了。

网友C:
不错, 我上次摘不到 料版 ,淘宝 买了 4个 ,8块钱还是9块钱一个,快递23.。。 成本老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显止驱动黑屏,我可能换先动显卡了。

这种N卡坏的少,A卡的话可以考虑换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我上次摘不到 料版 ,淘宝 买了 4个 ,8块钱还是9块钱一个,快递23.。。 成本老高的了

是啊淘宝买的价格高,时间长,运费贵,而且质量不能保证,关键是换完不好还可能会造成误判,所以代换也不为一种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显存不换是不行,修过两台加焊都返修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由于靠CPU近,热量过大,时间一长就虚焊。

网友:
真是有耐心啊,这么多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由于靠CPU近,热量过大,时间一长就虚焊

网友:
原来是通病,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作为小白的我 表示没有那么好的维修工具呀,也没办法更换显存,不过您的经验还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网友D:
其实 不管显存也好 内存也好 位数  容量 频率 一至的情况下 很多都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我都遇到几次了  y400

网友:
Y400坏显存的太多了,加焊用不了多久
换新的才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 不管显存也好 内存也好 位数  容量 频率 一至的情况下 很多都是可以代换的

兄弟你把我说的话在说一遍 几个意思?水不带这么灌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一个宏基的V5-472G 显卡驱动打感叹号,显卡换了,BIOS 刷了,供电查了,会是显存问题吗,都不都怎么解决了

网友:
楼主技术经验丰富啊,值得学习

网友:
6666666666666 老司机

网友:
厉害 这个机器只换过最下面那个显存 靠近风扇的

网友:
代换的漂亮啊

网友:
这个主板有8颗显存,怎么确定就是那两颗的问题呢?

网友:
稳定情况如何?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问题确实是多的

网友:
Y400的通病,换显存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显卡引起掉电的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真好666 如果是我手抖的不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也是显存坏了

网友:
s手里有台机器,摔过,内接不显,外接显示,不知道怎么搞了,吹过显存了,

网友:
Y400和Y500显存问题算是通病了,核心反坏得少。
我已经修过三台了,都是加焊核心不行,换显存好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就爱显存坏 折腾人

网友:
这都能行 LZ 绝对高手

网友:
我一台这机子开机灰屏,外接正常,不知道是不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
不错 楼主不叫有耐心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款机器现存号容易坏

网友:
换过显存有的也不好使啊

网友:
原来显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重植吧,,,这样好点

网友:
厉害。。。。还没干过显存

网友:
现在这个显卡坏的很少了...

网友:
这个显存确实容易出问题,我一般都是加焊一下显存就好了,都4,5台了,加焊显存的一台都没有返修呢

网友:
关键是找到能代换的

网友:
换过两台了 这机子

网友:
学习了,下次到要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这个绝对厉害 下次也可以换

网友:
一代高手。。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最可怕就是这样的问题 怎么也想不到是显存问题

网友:
修到过着机器换显存好的,我修的那些一般都换一个就好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显存换换还真不是问题 楼主的代换才是真功夫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下风枪的温度和速度嘛?
小小学徒工
我现在也懒的用风枪换了 直接BGA 省事 安全
详情

网友:
原来显存也可以这样代换,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上次把上面4颗换了  都没有好          我当时就郁闷了    最后客户要的急就没有修了

网友:
又学到一点经验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到现在还没遇到过先收起以后遇到好用 显存的一代二代不好意思我没分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介绍下风枪的温度和速度嘛?

我现在也懒的用风枪换了 直接BGA 省事 安全

网友:
楼主给力啊!像这种问题一般我都直接换主板了、告诉客户不行了

网友:
位宽,容量一样就可以换的,这个机器显存确实坏得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一直灰屏的,没有搞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坏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台Y400显存,来回弄了好几次也是换显存才好的

网友:
现在新机器显卡坏的太少了 这个学习了  以后知道看看显存先

网友:
这款显存是通病,这两颗显存靠近CPU容易坏,加焊用不了多久,最好换掉。

网友:
这个机器不需要换显存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爱坏

网友:
这种机器这个故障还是蛮多的

网友:
这两颗最容易坏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学习一下

网友:
谁都可以看,其实可以好好编辑一下

网友:
楼主的理论与实践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