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 不加电.

楼主(2017-06-10):
HP 4321 不加电. 竟然是CPU温度检测电阻附近线路短路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功

网友:
修理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这不是联想机器吗?

网友:
我是说怎么看这板子都不对劲

网友:
温控问题 保护了所以不上电

网友:
关键时候还能找到故障点。真厉害

网友:
楼主没有看图纸,直接盲修的吗。厉害了

网友:
看了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