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H61M-E 一长两短

楼主(2017-06-10):
华硕H61M-E   这个主板客户说2个月没用就坏了,收到机器,开始搞内存槽,换内存,无果。后来刷BIOS无果。测量内存槽各个电压正常,  1脚0.75V,118脚3V ,236脚3V供电正常。 加焊北桥,无果!! ,此机器陷入僵局,差点放弃!Q~$#$~3     。后来用点位图看,各个电压都正常,查了所有资料,有人说显卡问题。。
最后,看主板灰尘比较多,特别是另外一个内存槽,重新刷了一下,,换个槽     !  耶  %¥¥¥¥¥¥¥    滴的一声,键盘也亮灯了, 接上显示器, OK了~!!

总结,  一长2短是内存报错。  不是显卡问题,  测量供电都正常,基本就是接触问题,或者CPU 接触问题!

网友:
收了 多少钱啊你

网友:
很久没用,要么潮汐了,要么灰尘太多。。。。。。

网友A:
这个机器听新的,BIOS 备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听新的,BIOS 备份了么

H61哪里新啊

网友:
我还以为一长两短是显卡问题呢
原来是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