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烧PFC电路

楼主(2017-06-10):
电源原故障不开机,无5VSB电压。已经检查损坏的元件有辅助电源芯片Viper22A,CM6800G(16脚sop封装)击穿,PFC信号输出对地一个贴片玻璃封装二级管,以及PFC和PWM的驱动贴片三级管w1p,w2f,整流桥也击穿。
更换上述元件,那个PFC信号输出对地的二级管没有型号,我换了一个15v稳压管。
现在待机5v正常,但是一短接绿黑,就把pfc功率管,整流桥烧了。
请教大家,启动烧PFC功率管是什么问题?那个PFC信号输出对地的二级管能不能直接拆除不要?

网友:
另外w1p和1p可以通用吧。
启动时,PFC炸机遇到好几台了,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也不敢乱试机了。
大家谁有这类维修经验,应该怎么试,才不会炸?

网友:
不接pfc和pwm功率管,测cm6800电源电压为13.8v,启动时,pfc和pwm输出脚电压一个是6.8v,一个是13.1v,这个电压正常吗?
参考电压7.5v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还修个毛直接换

网友A:
就是想搞清楚原因。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搞清楚原因。没有人知道吗?

电源板没落了
不是专业版 好多大神不来了
也就没人 回答你了

网友C:
直接换啊  还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没落了
不是专业版 好多大神不来了
也就没人 回答你了

是的,有时都不太想发帖,没什么人搭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啊  还修什么

只是兴趣爱好。不缺电源,一大堆修好的大功率电源堆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兴趣爱好。不缺电源,一大堆修好的大功率电源堆着呢。

应该是还有没有检查到的原件损坏,楼主,可以试电源的时候,串联灯泡,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不是专业版 好多大神不来了

网友:
要看具体的电路,如果是G-S极的保护二极管,应该在20-27V左右。
如果稳压电路正常的话,可以去年这个二极管测试电源正常后再装。

你维修时不会串个灯泡再修?
不解?

网友:
测量主电容的容量是否差别很大

网友:
直接换谁还有闲情维修啊

网友:
没事可以修修练练手

网友:
观望怎么修好,修好了?

网友:
这 样的却 是不 好修 一般都修的 少 直接让客户换新的

网友:
我一般修电源都是自己先弄一根电源线。。然后在线的中部剥开串一个灯泡的灯头挂上灯泡。包好。记住这个要包好点。要不然漏电就过瘾了!这样试机就会保护好电源不断路。因为一断路烧管子可不便宜啊。。烧高压路修的时候记得把开关管那个电流取样电阻也拆下来认真看看。。一般这个电阻在烧开关管的时候也会坏的,。不认真看有时候很难看到坏的。这电阻一般也就是0.xx几欧姆,3~5W,图腾柱电路都能坏,就是说这个附近的所有器件最好都是拆下来量量,包括辅助源给这部供电的地方。

网友:
学习永无止境

网友:
最近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等有空了再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乳头hjh674j6jyne66jh46num容易弄不好45jhu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