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home飞线

楼主(2017-06-10):
我是新手啊,遇到一个5s 指纹排线被用户自己扯断的,

用户说只要返回就可以了,指纹不需要

我就在论坛找到一个《5S HOME断线飞线图,指纹不能用,返回保证可以用。》下载下来飞线后返回还是不能用,
这个帖子花了5下载分 位置却是错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932-1-1.html

然后只能拆个旧备用5s机器的home键,把排线上元件的胶除了,从返回键往回一个点一个的量,就找到了座子上对应的脚位,下图是正确的飞线图

座子有点小,脚位有点细,我还没有买显微镜,完全是盲焊的哦

好多哥哥们都说,既然不要指纹,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呢,又不贵,这样修太浪费时间
这主要是我没有备这个配件,还得去买一个来才能换,另外这只是第一次浪费了测试的时间,以后再有同情况同故障需要飞线的,直接就飞上了呀,很快的,
最主的是,如果以后用户又想要指纹了呢?这样修,以后还可以把10条线全飞上,指纹不就好了么

网友:
焊工了得,赞一个

网友:
这样修复对急用的客人可用,要保修的客,建议挽一个,不然易返修

网友:
只要返回去买一个换上去多简单,这活干的也赚不到什么钱,还不少费时间

网友:
好多5S的指纹都是被拆坏的

网友:
5S不少指纹都是拆坏的。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呢??

网友:
5S的指纹排线用户自己拆一般都会扯坏

网友:
这个线大小直接换

网友:
飞线有点粗了,不是那么好焊,买卷小一点的,

网友B:
楼主 其实是抱着修得玩的态度来修的

网友:
66666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666666666666出师了啊,真快,我都还不会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其实是抱着修得玩的态度来修的

练飞线来的。

网友C:
换一个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D:
这个5s指纹可以直接换一个吧

网友:
大神双击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也没多少钱吧

换 了指纹用不了

网友:
这个是拆的时候用力过猛搞断的吧,拆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呢??

换了,如果客户想要指纹就用不了指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5s指纹可以直接换一个吧

换了指纹用不了。不匹配,只能当按键用。

网友:
指纹坏的这样行,要不然就要全部飞完

网友:
直接换一个也没多少钱 佩服版主研究精神理解

网友:
手工可以  ,,,,,,

网友:
不过现在修5S 指纹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