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U410 带U38芯片图纸

楼主(2017-06-10):
板号 DAOLZ8MB8E0 REV:E   机器屏线短路 造成 SLJ8C南桥  io坏了  还有U38芯片  换了南桥 IO 可以点亮  老是掉电  刷了好多BIOS  不行   其中有一个U38  6脚芯片也烧了被我拆了 没上 只知道其中一个脚通开关   论坛里面的这个板号图纸  都没有U38这个芯片   图纸别的都一样  就是唯独没有这个芯片资料  板号都一样  为什么图纸里面没的U38这个芯片  有大神有这个图纸的 帮我搜一下

网友:
贴纸沉的真快  自己顶一下  实在找不到 就要放弃了 投入的多  有点不忍心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南桥没做好?

南桥换新2个 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