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触摸开机后指示灯闪烁屏不亮

楼主(2017-06-10):
今天接一台联想联想L2262WA触摸开机后指示灯闪烁屏不亮,开始怀疑电源板供电不足。拆机检测驱动板供电5V有5.17V基本正常,升压板供电20V基本正常。网上查下基本都也是怀疑供电,有的刷了程序甚至换了驱动板都没好。于是果断拆下驱动板的5V供电线直接拿5V电源接入,开机OK了,所以还是电源板5V电路问题。回头又继续监测5V电路,万用表插5V供电端不动大概5秒左右5V会瞬间变为4.7V但马上又恢复到5.17,不停循环。于是先简单后复杂顺序先拆电容,拆到黄色的电容16V680UF时问题解决了,这个电容外观完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总之换了就好了。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了少走弯路!今天发帖已经隔夜试了几个小时了,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黄色的电容质量就是不好,我换过几台了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坏的还针少

网友:
电源不稳定,首先的还是先换电容。

网友:
修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可能出现啊

网友:
楼主,先后复杂顺序,如果拆了电容还没好呢

网友:
指示灯闪烁是  我一般都是先把电源板电容换一遍在说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容 易出问题,关键是外观也看不出来,万用表也量不出来,只有代换

网友:
好在电容少,要是多,你一个个试,修个机器要花多少时间?

网友:
还是5v滤波不稳造成电压表面正常带负载就不行

网友:
我刚刚按照你的知识,修好了一个

网友:
有白屏现象吗?

网友:
负载能力差,碰到这些就直接秒电容

网友:
电压不稳  电容是第一个考虑的  好多这样的  应该是经验吧

网友:
换开关管那里有个50V电容试试,应该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灯闪,一般都是电压不稳,首先换电容,这种情况修得多

网友(2017-11-12):
对  这种电容超级容易坏   从来不鼓包  坏了之后就是电压不稳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