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26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7-06-10):
待机电流0.001 .  按开机键电流0.035.     折机,按开机. 有5V ,3V 1.8V 1.0V  ALW电压.    其它电压无.     加焊CPU,好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不好修了,楼主好运气

网友:
就两芯片,一个EC,一个CPU.

网友A:
AMD的U动不动脱焊。

JLI

网友:
单芯片的一般坏的也多

网友:
整合度也太高了……若大的一个板子,真是一马平川
现在的一些本子也是类似,只是U太爱坏了
楼主的焊工不错,最怕变形……

网友:
这样都行,佩服!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很少啊 ,,加焊估计也用补偿

网友:
U集成的东西越多,越容易坏

网友:
一百多的维修费用,不加焊还能怎么办. 反正锡都熔了,周边大电容都可以动了. 一般是没问题. 反正我很少碰到加焊用不了几个月的情况

网友:
好经验啊

网友:
板载的啊,楼主经验深啊,直接就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U动不动脱焊。

哪只眼睛看见是AMD的U了

网友:
这种主板不好修 楼主运气好

网友:
加焊也是要靠运汽的啊·

网友:
一体机不要修啊,很多时候都是修不好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以后遇到可以直接干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板子除了供电。就是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U动不动脱焊。
l联想的机子尾号5的是AMD的U.0的是Intel的U 想B305 就是AMD的U。B320是Intel的U、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还是感觉到位,这板子不测半小时不敢确定cpu

网友:
单芯片的一般虚的也挺多的 不过楼主用什么加焊的

网友:
这种intel 那么低功耗都会挂?

网友:
这板子修到过 不触发也加焊这个U 解决过

网友:
INTEL的CPU现在问题也很多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CPU加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好像没啥注意的吧. 傻瓜式的,往返修台上一放,看看周边件都熔了就停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不错。有待提高,加油。

网友:
看到这样的板子 直接干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修到过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是如何想到直接干U的?

网友:
也是这个理,amd的u 是这样的挺坑的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