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请问华为荣耀6震动器旁的金色铁片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7-06-10):
金色铁片位于振动器旁,图中红色圈中的金色铁片叫什么呢?没有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故障现象呢?
(图片死活不能上传,只有这一张了)
华为
荣耀

网友:
是不是天线

网友:
是不是接地端子。。。

网友:
连接天线的

网友:
上部的天线端子有GPS的和蓝牙的,就是一个天线端子

网友:
一般都是某种天线的连接触点

网友:
WIFI 和蓝牙或GPS

网友:
你对照主板看看是什么触点

网友:
图片不能上传,文件大了

网友:
应该是wifi的天线接触点儿。没有的话可能会引起WiFi信号不好

网友:
一般用于接触地线用的,或者是做天线,断了会影响信号。

网友:
好,受教了,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