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 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

楼主(2017-06-10):
量待机电压,时钟都正常.  直接换了IO,还是不时上电时不上电的.  后来发现在CPU供电芯片旁边有个小八脚芯片被人拆了.  查图纸发现是个超频芯片,就补上去了.再测就正常了.  看论坛都说超频芯片可直接拆了, 我在技嘉P43上也是直接拆的,没问题. 不明白华硕怎么就这样.

网友:
没返修吗

网友:
没有,交货一个星期了.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芯片的事情,这个芯片拆了不会造成板子任何影响。

网友A:
都看不出拆的什么
图片放不大
又没有什么标记

网友:
那个8脚芯片 拆了 一样的可以点亮主板! 以前遇到一块就是不跑码 拆了那个8脚小芯片 主板就亮了

网友:
这个故障跟这个8脚芯片肯定没关系.时开时不开,有时可能能用一两个月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不理解. 不过确实没有返修. 也许以后回来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看不出拆的什么
图片放不大
又没有什么标记

这个我也不会做标记呀,也不会图片处理.   这个是截图, 原图太大了,上传不了呀

网友:
这个8角 技嘉主板用的多·内存边上 有时 4个

网友:
二手维修板子吧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遇到过,补了就正常。

网友:
技嘉,华硕的主板,可以在bios界面更新bios,睡觉更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