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A1342 做系统

楼主(2017-06-10):
苹果老的小白 做系统可以用什么做啊??握草 U盘不支持!!
苹果

网友:
用网络做。。。。。

网友:
网上有教程,搜搜就找到了

网友:
光驱装啊

网友:
直接联网恢复

网友:
能进苹果系统吗 还是想做双系统 现在有些新版PE做U盘启动的可以支持苹果电脑 优启通我试过有的苹果电脑能进PE 你这个型号的我没试过

网友:
支持U盘的,开机按Option键(就是Alt键)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光驱,试试,这个不难啊

网友:
外接光驱呀!!

网友:
老款的不支持U盘的可以使用光驱重装系统

网友:
现在搜个东西都要钱了。。唉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 到别的机器还原后再装回去撒

网友:
苹果系统好赚钱哦

网友:
表示没做过。学习学习

网友:
地网上查一下 是哪一年的 下载对应的版本

网友:
光驱,试试

网友:
只能用光驱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