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5BW显示器所有供电正常,但背光不亮,屏无供电,刷程序无效

楼主(2017-06-10):
如题,测量+13V,5V 3.3V,1.8V均正常,按电源按键,指示灯可以正常亮/灭到手后发现背光的ON/OFF信号总为0,试将其强行接3.3V后背光可开启,但白屏,测量屏5V供电管也处于截止状态,直接给屏供5V,但是灰屏.屏已经用其它驱动板测试过了,是正常的,驱动板的程序也刷了3个了,故障完全一样.怀疑是GM5766主芯片问题了,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还有其它办法吗?实在不行就换驱动板了.

网友:
换个芯片刷一下

网友: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已经刷过3个程序了,故障都一样.

网友:
为了防止原来的数据出现问题,我就是用其它的芯片刷的.

网友A:
改通用驱动板来得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通用驱动板来得直接

前面按键加上指示灯才4条线,而且按键板很难改的.换通用板,按键控制很麻烦的.

网友:
换芯片就行了。。

网友:
三星显示器程序坏的多多

网友:
会不会是屏电路有问题啦

网友B:
该通用板  按键直接省略不用

网友C:
换个芯片,继续刷下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通用板  按键直接省略不用

直接不接啊?恐怕对客户不好交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芯片,继续刷下程序

芯片手里也没货.

网友D:
你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查主控芯片的工作三要素,正常后写程序,不行,要么换板,要么换主控芯片。
这么简单的事,要那么折腾做什么?

驱动板都没正常工作,MCU没发出屏、背光开启信号,你搞个电压强行开启有用吗?

网友:
查程序和按键吧。

网友E:
应该是主芯片没有工作 晶振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
查主控芯片的工作三要素,正常后写程序,不行,要么换板,要么换主控芯片。
这么 ...

我觉得我已经按顺序查了,供电正常,而且按开机键,指示灯可以正常亮、灭。说明MCU工作基本正常,所以才考虑到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主芯片没有工作 晶振换一个试一下

晶振换过了,无效。

网友:
主控坏了,我修过一台后来换板。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最终还是换驱动板修复了.原型号是BN41-00772C,后换的是BN41-00772A,正常使用.

网友:
兄弟换主板吧

网友:
换板子 不费那劲

网友:
有个六脚小芯片易坏

网友:
真是晕死了,这个驱动板用了不到2天,又出现原来的问题了.电源可以正常开/关,指示灯了正常,但背光及屏无供电.

网友:
换驱动板吧,不用多想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