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10):
早上,电脑店送来一个主机,华擎H61M-VS4 主板.  按开机键没反应, 以为是不上电. 于是找图纸,查NCT6776D引脚定义.   查待机供电,32.768. RSMRST.  61-60-84 64--63发现都正常. 再一量电源PS-ON脚竟然是零发. 原来是上电保护.  整了半天当不上电修,白浪费图纸,下载分和时间了.  量3V,5V对地正常. 12V对地15左右,明显短路了. 发现CPU-VTT电压上管短路. 换掉上管,RT8102B.   再开机,能上电了,上电掉电.   用示波器测,上电瞬间,内存电压没起来, 发现内存的RT8102B供电脚对地了. 2.2保护电阻也坏了. 一起换了. 再开机,能上电了,不亮.  换U,好了.     头痛,板修好了.     CPU也是坏的,估计是VTT短路把U烧了,没办法,这个电压直供CPU. 保护又不及时.CPU就坏了.   但原客户别生气, 臣妾表示真的跟我无关呀. 烧这么多,我是不是该建议客户把电源也换了,以绝后患呢. 可是客户会不会更闹心.   各位看贴的朋友,你怎么看呢.

          更正,以上全是RT8120B,  非RT8102B  .懒得改了,意思明白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解释清楚,否则客户来句是不是你把CPU修坏了,然后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网友:
按开机键应该风扇转一下就停,短路保护了;如果是没反应,前面条件正常,pson为0,应该是绿线到io断线

网友:
1155的cpu坏的很多 感觉intel把内存控制集成到cpu后故障率很大啊 我这边都换了好几个cpu了

网友:
1155钍以上的INTEL CPU现在也容易被烧坏了.  VTT供电短路会烧.  VCORE短路也会烧.    经常有的事情

网友:
遇到不好说话的客户  就烦了

网友:
技术不错,但现在的主板真不好修

网友:
给客户说清楚,好好的解释一下,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遇到CPU供电短路就要提前说CPU可能烧掉的风险

网友:
修的太好了,两三处坏了,还能修好

网友:
楼主应该叫顾客在你店里重新装一台电脑,换个新机箱,新电源,新主板

网友:
把坏件装回去,先跟客户报价再修啊

网友:
机子合走了,电脑店的客户

网友:
楼主厉害,几处坏了都能那么快俢好,CPU坏了,你是如何跟客户说的

网友:
直接说板修好了,U也是坏的 . CPU供电短路,烧U

网友(2017-10-14):
学习啦!楼主技术好!有图纸可否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没办法的事情。试过几次这种事情,更惨的板修好,U坏了。换U,发现硬盘坏道严重,只好再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