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note高配版无限重启

楼主(2017-06-10):
今天发一个小米note无限重启的个例
客户说没有进水,也没有摔过,电量还有80%的时候自动关机了 ,然后就无限。。。。。。
拆机 检查电池OK  主板没有进水,刷机试试,结果进FASTBOOT 也重启,怀疑开机电路有问题,然后把开机排线拔掉,OK进系统了 功能正常
我们小地方没有开机排线换啊,只能修按键了,拆开机排线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小心,那薄如蝉翼的排线,经不起你用你来拆,小心小心再小心,断了可就糗大了,好不容易拆下来了,低温换一个按键,装上去,开机键和音量键固定用的小细针不见了,最后用0.8的锡丝代替了,刚好,装好试机OK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各位拆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排线搞断了,确实薄,还有就是固定按键的小细针

网友:
楼主打字不易啊,怎么没有回复的呢?学习了。

网友:
电池没检查一下吗?

网友:
有换的直接就换了,没换的没办法,直接考验自己的手工了。

网友:
小米好多机器开机键都容易有问题,应该是好多国产都一个毛病开机重启, 换个开机键就好,最多就就是以前三星的,这问题赚了不少钱。

网友:
开机排线,CPU上层,字库都会引起白米重启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样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