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版号为NM-A211 估计通病

楼主(2017-06-10):
e450版号为NM-A211 待机正常,触发掉电,先扣下CMOS电池,电池放电,还是掉电,大约电流到0。25 左右掉电,并且掉电后,并不能连接触发,估计是有短路。拆机,取出光板,先按流程测各个电感阻,发现PL9不正常,为0  以前修过一台,也是PL9这里,为了确定,还是测了触发后各电感电压。PL9没有任何波动。测pj11公共点正常,断开PJ12 ,测PL9阻值还是为0,为了保险,摘了PU11 因为上次修的一台是PU11坏,测PL9阻值还是是O ,撬开PL9,测一头正常,一头为O,用烧鸡大法,发现小电容短路,换了,OK。上个维修的图,以后,再出现这现象,只接修这里。 主板实际维修图

网友:
这是第二台E450 PL9 PU11 出问题

网友:
这个PU11 确实坏的多,上次我修的是进系统掉电,PU11烧掉了。悲催的是换完以后有电压了还是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通病 好解决啊

网友:
搞定有钱钱就OK了。

网友:
通病以后要多注意

网友:
The same happened to me

网友:
正好有一台试试

网友(2017-10-13):
楼主又赚钱了,恭喜恭喜,,,,,,,,,,,,

网友:
这边也有一台,拔掉CMOS ,电池,能上电开机,一会儿掉电,掉电之后不能上电,要等好久,又可以上电掉电,但是PL9没有短路,不知什么问题,还在找。。。。。。。

网友:
这个PU11 确实坏的多,上次我修的是进系统掉电,PU11烧掉了。悲催的是换完以后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