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投影机自动关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7-06-10):
日立投影机,用一段时间后不显示,温度指示灯红色常亮,电源指示灯闪红色,风扇都是运转的,几分钟后温度指示灯红色常亮,电源指示灯常亮。
请高手指导一下,这个是风扇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风扇转的正常吗?是不是高温引起的啊

网友:
除尘试试啊,看看能不能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的正常吗?是不是高温引起的啊

风扇正常在转

网友:
灯泡涡轮风扇问题 换个风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