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维修

楼主(2017-06-10):
  接了一台雷神笔记本,短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打断

网友:
大短就烧鸡

网友:
你的短路是哪里短路,是公共点短路 还是二级电压短路还是电感短路。你基本的都没告诉我们  怎么提供更好的回复

网友:
如果是大短  最好是先打一下各个电感的阻止。不一样的话就直接烧

网友:
如果是4代南桥,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待机偏高

网友:
烧鸡。。。 蓝天的主板 你可以断开隔离点, SR17D/E 的 小乔 容易爆掉。。。

网友:
修好了 ,给客户了,现在一直都没送来,就是一个MOS关短路

网友:
修好了就行了……这个帖子有点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