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73E3L 供电不足导致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10):
飞利浦273E3L 供电不足导致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飞利浦273E3L(27吋)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白屏

  接一台型号为273E3L 27吋飞利浦液晶显示器,故障为通电10秒图像正常,10秒后,立即白屏,还有各种暗彩条。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首先认为该故障来自逻辑板,撬开显示器的壳子,逻辑板AUO,友达屏。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图2

  先看上屏电压,板子标示5V1那里,只有3.42V,这不对呀,应该是5V的。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图3

  把屏线与逻辑板断开,测主板输出还是3V左右,很明显是逻辑板供电不足,检查发现,逻辑板5V供电是由主板的一个叫4411的8脚场效应管控制,该管是一个P沟道场效应管,D极输出5V,S极直接接电源板5V,而G极,通过二个电阻和一个NPN三极管接地。说明这个4411只是一个开关控制管。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图4

  先把这个场管和三极管换掉,没有这个4411,在一块废的液晶电视主板上找了一个STM4639的P管换上。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图5

  换好,再测STM4639 D极,完美的输出5V。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图6

  装好机子,完美的显示图像,至此,飞利浦273E3L由于供电不足导致的液晶显示器白屏故障维修结束。

飞利浦273E3L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图7

(本文内容来自家电维修论坛)

相关阅读:

飞利浦273E3L程序 保证好用,解决屏幕一根线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1988-1-1.html

飞利浦273E3L 网上刚买的数据,屏型号M270HW0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9107-1-1.html

网友:
这个场管好少坏的,只能说这场管不良。。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

网友:
楼主已经不满足于转载手机贴啦  显示器的也转载啊

网友:
进5V出5V,控制极又接地,这种可不可以把5V直接飞过去呢,或者中间加个电阻

网友:
在维修论坛的帖子也是你发的吗?
如果是自己,不要重复发帖。
如果是转载他人的,请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网友:
原来是转载的啊:@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学习了,以后碰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碰到这种现象,一般认为都是屏坏了,有时候拆不拆,还给客户了,我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嗯,一些白屏就是因为电压不够,一般我遇到的都是从驱动板飞线

网友:
电压不足引起的花屏没遇到过

网友(2018-03-02):
楼主正解。。。。。换了个4411好了

网友:
有一半的人,会直接飞5V过去。

网友:
能正常显示10秒,会不会是此管接触不良,补焊就好呢?

网友:
没配件的时候我都是直连的 , 这种情况多

网友:
飞利浦屏供电5v不正常的显示器真是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