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笔记本宏基的进PE不花,装系统进桌面就花,进安全也花

楼主(2017-06-10):
一台笔记本宏基的进PE不花,装系统进桌面就花,进安全模式也花屏!像是小孩尿床式的花屏!!!求解! 内存问题,更换OK!!!!   差点换显卡!!!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显卡 内存看下

网友:
屏蔽独显在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独立显卡的问题吧,可以屏蔽独显试试看嘛

网友:
看看 显卡驱动 卸载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问题机率多些

网友:
换个显卡 看看了

网友:
安全模式本身都是不启用独立显卡的

网友:
内存总是有问题

网友:
有花屏的照片吗,这样说不好判断啊

网友:
显卡的话 进安全不会花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内存问题,有的是内存槽有问题

网友:
这换内存就好的  太让人意外了

网友:
换IO第一次听说。一般都是内存和显卡。

网友:
毕竟少遇到内存花的

网友:
一般显卡坏

网友:
换内存 修显卡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内存引起花屏的很少,之前遇到了一次,是集成的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