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7-06-10):
昨天接的机器,来的时候是不亮机,加焊显卡后显示下常,然后装机测试时就要开好几次才能亮了,然后又拆开光板加电也掉电,不加内也掉,然后就快下班了今天过来冷机开机正常,开个10来分钟后,关机在开就掉电了,看电流是快要亮机了就掉了,看了论坛各种掉电都查过不是,BIOS也刷过,没思路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温控芯片正常不

网友A:
干显卡吧 显卡坏了这是e40的通病

网友B:
是不是机器温度高哦  掉电保护了

网友C:
这E40机器, 显卡 和 散热器  容易爆掉

网友D:
显卡下面有黑胶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机器温度高哦  掉电保护了

温度正常的 散热器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显卡吧 显卡坏了这是e40的通病

这个是可以显示的哦,而且它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第一次开机只要不关机都不掉电的,只有关掉在开才掉电

网友:
今天把温控换了正在试,晚点回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E40机器, 显卡 和 散热器  容易爆掉

这两个都可以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下面有黑胶不好搞

这个是不好弄 一般要换都要跟客户报风险,要不就接换板子

网友E:
楼主搞好没   是不是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E40显卡和散热器都会有影响

网友F:
显卡坏了这是e40的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好没   是不是显卡供电芯片

还没有呢  换了温控芯片也一样 开始好了一会,冷了后在来开 就变成到LOGO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坏了这是e40的通病

最后没招了就准备干显卡

网友:
铜管问题。。通病。。

网友:
还有就是要看一下散热器有没有坏,这机散热器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没有呢  换了温控芯片也一样 开始好了一会,冷了后在来开 就变成到LOGO就掉电

那可能就是显卡没有做好啦

网友:
E40铜管坏的很多 建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