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水 联想NM-A361

楼主(2017-06-10):
电脑店客户送来联想笔记本进水了,拆开用洗板水清洗。清洗后测量各个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加电测试有待机电流。以为没有问题,就上电测试结果闻到一股糊味。把掉电找图纸。找到图纸看糊的元器件。原来是+5VALW转+5VS的管子的G级控制脚Q25管子坏了。换好了,我就测试+20vsb的两个分压电阻有没有问题,结果还真有问题,测R148阻值正常,R149阻值不正常。找了个150K的电阻换上。就上电测试。看电流已经亮了。接屏测试能亮。装机测试没问题。
估计应该是+20VSB的两个分压电阻导致Q25管子烧糊的问题。
老是看别人发帖今天第一次写这个维修帖子,如果哪有没有写好的。请多多指教。谢谢!
板号:ACLU3/ACLU4  NM——A361
REV;1.0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纸 是A271的啊。。。 和A361一样吗? 芯片能对上。。。

网友:
跟我前天修的机器一样也是这里进水了,当时这上面有个纸遮着的修之前没摘掉,修到最后查到Q25的时候才发现

网友B:
现在没有NM-A361的原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NM-A361的原图纸啊!

我也是在论坛找的 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纸 是A271的啊。。。 和A361一样吗? 芯片能对上。。。

差不多位置一样,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图片用QQ或者浏览器截图后就小了,就可以多传几张咯,第一次发帖加分鼓励

网友:
我下载了,这是代用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用QQ或者浏览器截图后就小了,就可以多传几张咯,第一次发帖加分鼓励

谢谢 下次试试

网友(2019-05-14):
NM-A271 Rev 1.0,楼主板号搞错了吧,我郁闷啊我,文件都不对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