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450C 显卡供电

楼主(2017-06-10):
A450 显卡供电有两组,有一组上官烧短路了,以前的机器,有些少一组都可以不用该,现在的很多机器两组都要装才行,把控制芯片和上官一起换上OK ,装完拷机 2个小时,没问题发给客户,居然说收到开机就闻到烧臭,又发回来,大短路,拆开一看显卡上官又挂了,还好客户知道把电池取了发回来的,不然显卡就可能完蛋了,。。测试显卡电感对地,0.01 再测,0.01 再测0.01.。。。不会吧, 还好有 集显,于是把显卡这组的电感断开,开机正常进系统,还好没坏其他的,再测测看另一组电感居然75 ,刚才不是0.01 吗?原来是刚才取了 那一组电感,原来是下管穿了,于是一起换,又换了一个控制芯片,UP1661 , 还是测一下,再通电,一测怎么上官控制脚是1132 的对地阻抗,下管是500多,再测一下另一组的供电的上官对比一下,测600多,摁,600多才是对的,难道我换的这个控制芯片是坏的,又买了一个装上测还是1000多,怎么回事?把原来最初的那个装回去测还是1000多?以前修的测的基本都在800以下的,何况两组应该一样才对啦?这用很用可能一开机立马又烧上官,没办法,把电流限制少点,万用表一直测到显卡供电,然后开机,看显卡电压正常不 ,然后再慢慢调高电流,正常,正常,一路正常。。。装机一切OK ,,...

网友:
写的有点密密麻麻

网友:
再配上图纸

网友:
G级 这样大啊 1000多??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只有点位

网友:
谁下次遇到这个机器可以测一下是不是1000多, 芯片是UP 1661

网友:
G级 这样大啊 1000多??不正常,楼主应该把问题解决了,才放心把机器交给客服。

网友:
1000 我也觉得不正常,但是装上是正常有输出的,而且现在已经交给客户几天了,使用正常,说明1000多是正常的!

网友:
副科级副科级哈哈哈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