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硬盘显示“"无法访问 驱动器中的软盘不对“怎么办?

楼主(2017-06-10):
请高手帮忙,硬盘显示“"无法访问 驱动器中的软盘不对“怎么办?

网友:
盘坏了吧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硬盘坏了,可以重新分区试试看嘛

网友B:
楼主的可能是比较老的电脑支持软盘驱动器的那种,然后由于断电或者拆了主板的纽扣电池复位了BIOS。只要进去BIOS里面把开机检查软盘驱动器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可能是比较老的电脑支持软盘驱动器的那种,然后由于断电或者拆了主板的纽扣电池复位了BIOS。只要进去 ...

不是提示软驱,是点击打开硬盘的时候打不开,在PE里用分区工具打开显示没有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硬盘坏了,可以重新分区试试看嘛

盘里有资料啊

网友:
谁有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啊免费的那种

网友:
bios恢复下看看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是硬盘分区的问题,就是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能修复,里边有资料不想从新分区

网友:
盘坏了,要么有坏区了

网友:
盘坏了。可以检测

网友:
我下载了一个安易硬盘数据恢复软件能扫描出来硬盘里边的资料,但是要注册才能恢复,谁那有免费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啊给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
重新格式化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提示软驱,是点击打开硬盘的时候打不开,在PE里用分区工具打开显示没有格式化

硬盘有坏道,或者病毒破坏了...要资料的话不要乱搞...

网友D:
分区信息丢失,用数据恢复软件都容易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区信息丢失,用数据恢复软件都容易搞定

您又好用的数据回复软件吗,我下了两个软件但是要注册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