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不显示电流0.4左右

楼主(2017-06-10):
   联想x1不显示电流0.4左右有修过得没

网友A:
X1的机器建议先刷个BIOS这个板子U故障率不低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出吧   刷下bios  不行在查条件

网友:
这个板子板载cpu爱坏,看看有没有出cpu供电

网友:
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的机器建议先刷个BIOS这个板子U故障率不低

老师傅,这都知道啊,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电压出来,一般干u就能好,就是不知能用都久。

网友:
我修了几个都是BIOS

网友:
BIOS 供电没出

网友:
这个你看下是不是显卡问题。换内存试下,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