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RISUN22寸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10):
一台杂牌RISUN22寸不开机,

   故障:把可调电源调成12V ,插上,显示0.001A,按开关没反应。马上拆机。

拆开发现里面就一块主板,升压板和驱动板集成一起了,检测驱动板的电压,5V,3.3V 都正常,开关也有3.3V,按下也有拉低,奇怪了还是不能开机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正要换找程序的时候,想起还有一个电压1.8V的,找遍了都没有找到,

    最后还是给我找到测试点了,一点才1.5V ,低了,直接把贴片电容换成这个电解电容……电压回到1.8V,机器也能开机显示正常了!!

网友A:
喜欢看显示器 实例!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喜欢看显示器 实例!加分鼓励!

我还是喜欢看1155  1150实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喜欢看1155  1150实例

老毛说  看帖不加分是 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毛说  看帖不加分是 耍流氓

加了 哦,我最大加4分

网友:
修的挺顺!好心情啊。

网友:
高手,不懂,学习下

网友:
求精英MCP61PQ-CM 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