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打印机 scx-3401打印复印出来有一条粗竖线、

楼主(2017-06-10):
SCX-3401
    打印和复印都有一条粗竖线
       硒鼓是好的  已测~
   还么方面会导致这种情有什况   求解~
         在线等。

网友A:
看着像是充电辊不正常充电,但是这个没必要花长时间琢磨,我都是坏了就换整套,又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充电辊不正常充电,但是这个没必要花长时间琢磨,我都是坏了就换整套,又不贵

鼓已经换过了  充电辊不是在鼓里面吗?

网友:
你这个一般是充电的问题,如果硒鼓换了的话就检查硒鼓和打印机接触点。还有可能是激光器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已经换过了  充电辊不是在鼓里面吗?

是和鼓挨着的黑色胶皮滚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辊的问题吧

网友:
我先试一下

网友:
更换硒鼓吧

网友:
换硒鼓试一下,先确定是硒鼓问题还是打印机问题

网友:
换一下硒鼓试试看。

网友:
感觉 是激光器 或者相关排线有问题吧

网友:
问题解决吗

网友:
看着像激光器

网友:
相关排线有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溪谷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充电辊接触不好

网友:
你把硒鼓检查硒鼓

网友:
那横线一定位置吧?

网友:
是定影出问题了 有配件就一个个更换看看

网友:
擦擦更健康 那脏擦那

网友:
先换硒鼓确定大方向啊

网友:
打印自检页正不正常呢?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充电棍呢,换了就好,试试吧啊,

网友:
充电棍供电不足导致的,换吧。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