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女神---铭瑄

楼主(2017-06-10):
今天一大早就遇到一时尚妞,长的还挺水灵的。 不要误会啦,没有激情恋。拿来一整机,插电不显示,!!    (没经验的帖子发着没意思
废话不多说,有请猪脚铭瑄MS-M3A78EL REV:G1。
   上工作台
   经查实无短路无腐蚀断线。查电压内存1.6V
CPU电压0V,桥电压0V.不正常
一看电压IC是RT8871,(芯片PDF论坛里有不上传了)。由于没有此版图纸点位,就只能根据经验来修,测量芯片周围保险都有12V和5V电压,推断芯片供电正常,。
   偷懒先换主芯片,但是没有料。就用RT8855代换(可以代换已前实践过),上电还是不行原故障。只好测量48脚EN开启信号也就是最后一脚0V 不正常,1脚PG0V 不正常。还是一样无电压。只好跑线EN跟到下发的一组小三级管 ,拆掉上管QP75,上电复位灯量已经跑码。插上显示器点亮。
   各位看官不要以为结束了,这才刚刚开始。
  继续,接上显示器键盘正在设置时间日期突然断电重启,连续几次进BIOS里面不到10秒就断电重启,刷BIOS故障一样。主板还有问题,CPU已经有电压1.1V,桥电压1V。正常,无语啦,CPU和内存换过一样。想睡觉丢一边,陪女客户吃大餐去。。。。。。
    此时下午2:00.继续开干,精神死猪。这回用上小波测量全版电压信号,有发现复位信号忽高忽低,有问题 。脑袋快速思考,首先复位不正常找复位开启信号,没错各位浪友就是图中位置。也是一组上下开启管子有杂波,同样方法拆掉上管,嘻嘻嘻。上电不跑码,窝气,一量Q754输出端。。。。。。咦跑码显示啦。
  懵逼,重新来过还是一样。这回还是换一套,上电终于跑码啦。显示测试OK
         BIOS资料论坛里有。本人发帖主要是为了广大坛友少走弯路,因此发帖!!
    码字很辛苦的,希望大家加加分。。。

网友:
老司机,头像不错!!!!!!!

网友:
检测过程还需严谨!

网友:
头像一看  就是老司机!                      跑线找到复位 开关        不容易啊!

网友:
直接拆掉三级管这板应很快会返修。

网友:
有没有试过可不可以关机,不会关了风扇还转吧

网友:
技术好秒杀

网友:
你的是不稳定重启

网友:
换一个应该更稳定

网友:
三极管只是控制电压高低,关机或重启都可以。其实装不装都一样,只不过是节约时间

网友:
基本上来说已经是通病了,最难的还是CPU有开启没电压输出麻烦的很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技术挺牛的

网友:
老司机   666  加分

网友:
主角别打成猪脚。。。。。。。。。。。。。

网友:
手机加不了分,版主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