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tf600t系统还原了如何激活?

楼主(2017-06-10):
华硕tf600t系统还原了如何激活?windows RT的系统,有没有什么好的激活工具。8.1的rt

网友:
最早是有系统密码,客户忘记了密码,带邮箱的又pojie不了,所以就还原了。有谁搞过呢?

网友A:
原来请教过华硕售后,结果就是无解,售后花钱太多,要好几百,客户直接就不修了,好像要重刷序列号,

网友:
好像市面上还没有pojie激活工具,不太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请教过华硕售后,结果就是无解,售后花钱太多,要好几百,客户直接就不修了,好像要重刷序列号,

让客户拿走了,自己购买激活码

网友:
rt的系统还没有玩过

网友:
RT系统没见过呀!

网友:
直接网上找啊

网友:
只有在平板上见过!!

网友B:
打电话问问售后 他们应该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度量,轻松搞定

找过度娘了,误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问问售后 他们应该有办法

问过售后了,要200.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搞,以前没遇到,有点蒙

网友:
机器后面有家庭版的激活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