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LD7575电源板的通病

楼主(2017-06-10):
       在维修中,大家会发现8成以上LED显示器/电视的电源板都是采用LD7575的PWM电路供电的。为什么呢?因为LD7575是一个带有良好的省电操作的电流模式PWM控制器。它具有一个高电压的电流源直接从大容量电容器提供启动电流,并进一步提供了无损的启动电路。它的集成功能如电流检测的前沿消隐,内部斜率补偿,和小组件,为使用者提供了高效率、最少的外部元件数量和AC / DC电源应用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此外,嵌入过电压保护,过负荷保护和特殊的绿色模式控制为用户能够更容易地设计一个高性能的电源电路提供了解决方案;广泛应用在各液晶显示器/电视的电源电路中。
      LD7575应用广泛,但也易坏,也就造成所谓的通病:
      不通电的情况,99%都是这几个坏了的,把它们都换了就可以啦。
      以一台DELL显示器不通电简单说明一下。
     型号:

拆下电源板看见电阻明显炸了:

动手换取样电阻(1欧以下都行),开关管,拆下电源芯片板发现芯片不是LD7575,而是INN801B,查找资料

发现两个芯片之间只是1脚功能不一样,此机一脚悬空未接但引脚处留有焊接点,LD7575  1脚外接100K电阻,手边有LD7575焊上,拆机板找了个100K贴片,焊到1脚的焊接点通电测试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亮机图:

附上LD7575引脚功能和实测电压:

脚位   符号       功能       电压(V)

1      RT  外接频率设置电阻   1.41

2      COMP  反馈电压输入端   1.92

3      CS  外部电流控制输入   0

4      GND  接地              0

5      OUT  PWM脉冲驱动输出   0.51

6      VCC  供电              16.2

7      NC  本机未用           0

8      HV  启动供电端         321

       总结:在实际维修中,若LD7575损坏,可用DAP6A,DAP8A直接代换;若用LD7576代换时,把一脚的100K的电阻拆了改0.047电容;若用INN801B代换时,则把一脚的100K电阻拆了就行;若用NCP1203D6(203D6)代换时,应注意1脚外接的对地电阻阻值,LD7575的1脚一般接100K电阻,而NCP1203D6(203D6)的1脚外接电阻阻值一般为47K。

网友A:
一看你的图就是华硕显示器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的图就是华硕显示器的电源板

我这台是DELL的,LD7575的电源板各品牌的都有

网友B:
这个芯片坏,是最大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坏,是最大的通病。

嗯,一般都是这几个坏了

网友C:
特别是七脚的电源芯片太易坏了。很多都能代换,只是反馈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D:
其它方案电源坏也是一样,都是这几个元件

网友:
是坏的比较多 ,

网友:
电源损坏大多数都是这几个元件损坏了

网友E:
楼主经验好丰富。学习中,能不能抽空介绍一下高压板,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学

网友F: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G:
一个芯片 通病能写这么多  这个芯片 质量是有多差啊

网友H:
LD7575用得很普遍,感谢楼主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网友I:
LD7575有很多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别是七脚的电源芯片太易坏了。很多都能代换,只是反馈方式不同而已。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方案电源坏也是一样,都是这几个元件

嗯,只要是采用LD7575芯片的都是这几个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好丰富。学习中,能不能抽空介绍一下高压板,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学

高压板没啥说的,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过奖,我就一老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芯片 通病能写这么多  这个芯片 质量是有多差啊

用得多,坏得自然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LD7575用得很普遍,感谢楼主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LD7575有很多型号都是一样的?

一般都 一样的

网友J:
LD7575坏的确实好多,今天也遇到一台测量没有电压输出,量其它元件都是好的,直接换LD7575OK

网友:
总结的很好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K:
这个芯片确实坏不少。

网友L:
显示器电源就那几个零件,只是太麻烦了,我买了几十个模块直接代换也很方便
不过还得支持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J:
LD7575坏的确实好多,今天也遇到一台测量没有电压输出,量其它元件都是好的,直接换LD7575OK

很少只坏芯片的

网友:
骗分而已了

网友:
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芯片确实坏不少。

觉得是必坏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显示器电源就那几个零件,只是太麻烦了,我买了几十个模块直接代换也很方便
不过还得支持楼主的好资料

模块代换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模块代换是不错的方法

有些代换不行呀,电压不稳或启动电压方面,有些30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代换不行呀,电压不稳或启动电压方面,有些300V的

嗯,所以有时要加上升压模块,当然是原芯片代换好,我只是说模块代换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N:
能否讲解一下LD7575这类电源板,5V有轻微跳动如何修复吗?这一直是比较困扰的问题,经常是电源芯片,300V电容,5V滤波电容都换了,50V47UF和光耦还有431都换了还是有轻微跳动,最讨厌修这种轻微跳动的,有没有快速检测的方法,不吝赐教!

网友:
要把道理弄懂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能否讲解一下LD7575这类电源板,5V有轻微跳动如何修复吗?这一直是比较困扰的问题,经常是电源芯片,300V电 ...

这种情况可以把5V二极管换了

网友:
又不搞研究,弄那么清楚干啥,修好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种情况可以把5V二极管换了

5V二极管,12V二极管都换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O:
这个机器,上次让我修的深有体会,开关管换上就炸,后来不炸了,电压低,最后也是在小版上找到电阻的,

网友P:
这个芯片遇到带不动负载的,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器,上次让我修的深有体会,开关管换上就炸,后来不炸了,电压低,最后也是在小版上找到电阻的,

你是LD7575芯片五 脚的电阻没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芯片遇到带不动负载的,不好修呀,

带不动负载?应该不会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N:
5V二极管,12V二极管都换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难道你遇到传说中的妖板了,按理来说,换了这些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难道你遇到传说中的妖板了,按理来说,换了这些就好了的

这种妖板经常碰到,头疼很,都换掉还是轻微跳动,带不动负载,有时碰到这类板,有直接买板换掉的冲动

网友Q:
很多雷击的机子,换了LD7575就可以了,但也有烧得比较多的

网友R:
高压板坏了,我们一般就是换,简单多了,维修费用也收得起价

网友S:
LD7575 坏的多多看看案例就基本好解决情况 第一次知道这个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多雷击的机子,换了LD7575就可以了,但也有烧得比较多的

我遇到的机子很少只坏LD7575的,都坏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高压板坏了,我们一般就是换,简单多了,维修费用也收得起价

对,换高压板安全可靠,高压就算修好也用不了几天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LD7575 坏的多多看看案例就基本好解决情况 第一次知道这个可以代换

显示器电源板PWM芯片很多都可以代换的,只要注意一下不同的地方就行

网友T:
你发图片的这几台显示器都是群康科技代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别是七脚的电源芯片太易坏了。很多都能代换,只是反馈方式不同而已。

呵呵,现在很多小6脚的电源芯片。坏的才叫多啊

网友C:
小6脚的电源芯片坏的也多!?接触的少,长见识了。

网友U: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平常修的少 先收藏了。。。。。

网友V:
7575爱坏,而且5V跳变很不好修 好在拆机板超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U: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平常修的少 先收藏了。。。。。

对你有帮助就好,显示器维修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7575爱坏,而且5V跳变很不好修 好在拆机板超便宜

5V跳变跟驱动板也有关系……一般都稳压二极管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芯片高电压控制肯定还得多哦

网友W:
这个芯片使用率高,坏的也多,一般也就烧那几个电阻,楼主整理的真详细

网友X(2017-07-10):
原来DAP8A,是这个贴牌的,学习了,多谢。

网友:
这种电源板问题太多了,5V负载问题最不好搞

网友:
富士康代工的机器都爱坏,其他品牌就上了。

网友:
把振荡集在一小板上,有很多机型是这样的,K管损坏后,K管到大电容间限流阻也开路,注意要放电先啊

网友:
一般坏的原件就那几个,换了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坏了才有钱赚  都不坏喝西北风去

网友Y:
现在LED的机器,还用LD7575吗,直接都是直流直接输入了,换适配器的多了,7575 坏的是很多,那都是以前的机器了

网友Z:
平时遇到一般就把烧掉的元件换了,再不行就换板了,看了之后满满的都是经验啊。

网友AA:
很好的维修经验,收藏了。LD7575可以用M5576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发图片的这几台显示器都是群康科技代工的哦,

管它哪家代工,修好就行~!我们又不搞调查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小6脚的电源芯片坏的也多!?接触的少,长见识了。

现在的小六脚确实坏得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芯片使用率高,坏的也多,一般也就烧那几个电阻,楼主整理的真详细

嗯,对你有帮助就好,感谢你的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X:
原来DAP8A,是这个贴牌的,学习了,多谢。

对你有帮助就可以了,谢谢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小六脚确实坏得也不少~!……

现在的小六脚芯片都可以直接代换吗?

网友AB:
我一般见雷击坏的挺多的,其他正常坏没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Y:
现在LED的机器,还用LD7575吗,直接都是直流直接输入了,换适配器的多了,7575 坏的是很多,那都是以前的机 ...

嗯,这种多了不好赚钱了,客户都会自己买适配器换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平时遇到一般就把烧掉的元件换了,再不行就换板了,看了之后满满的都是经验啊。

对你有帮助就好,谢谢你的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很好的维修经验,收藏了。LD7575可以用M5576代换。

直接代换吗?没用过M5576,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一般见雷击坏的挺多的,其他正常坏没见多少

雷击不雷击的不清楚了,反正它一般都坏哪几 个零件

网友V:
这芯片功能看似牛逼 但是没鸟用 坏的很多

网友AC:
一般炸了,我就直接换板了,好麻烦的说

网友AD:
有的是输出电压不稳,5V偏低,来回跳动,这种挺难整

网友:
电源板上小的六脚用的也是比较多的,7575坏的也很多,如果有300V没有任何输入及外观正常基本上就是它坏了,不过换前也要检查下像楼主标识的电阻

网友:
这个LD7575和LD7576只要修得多了,还是很好修的,外围元件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芯片功能看似牛逼 但是没鸟用 坏的很多

要是多不坏,维修还有饭吃吗?存在就是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一般炸了,我就直接换板了,好麻烦的说

换板要等,订货,有些客户是不愿意等的……

网友AE:
楼主讲解的非常到位!电源芯片单独损坏的相对少一些,一般是开关管烧坏引起的,和开关管关系越亲密的元件月容易损坏!G  S 极的电阻损坏,继而烧坏电源芯片!

网友AF:
LD7575用LD7576代换,不改电阻好像也可以,没看返修过,难道是我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讲解的非常到位!电源芯片单独损坏的相对少一些,一般是开关管烧坏引起的,和开关管关系越亲密的元件月 ...

谢谢你的欣赏,对你有用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F:
LD7575用LD7576代换,不改电阻好像也可以,没看返修过,难道是我运气好,

应该不行,要拆了电阻改上电容!

网友AG:
非常感谢楼主把这些都总结出来  并分享  真是无私!!!

网友:
引用 网友AG:
非常感谢楼主把这些都总结出来  并分享  真是无私!!!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你有用就行

网友:
LD7575确实坏的很多,最近修了不少,常见的电源IC,有时候也会遇到代换IC改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有的是输出电压不稳,5V偏低,来回跳动,这种挺难整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不带负载也来回跳动吗?

网友(2017-08-19):
tp258 这个七脚芯片通病也是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的确有这个问题  遇到过

网友:
看看,有文化就是不一样,讲也讲得这么有条有理,大家好好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