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手指碰下就掉电求解决

楼主(2017-06-10):
E540手指碰下就掉电求解决,,,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有部分与外壳接触了,仔细检查下,包括螺丝上了太长的,顶了主板,造成保护电路误动作

网友:
碰哪里掉电啊, 碰外壳掉电的话  你要裸板试一下,碰裸板掉电的话,看看是不是电源接口问题。

网友:
绝缘没绝好吧

网友:
裸板测试也是如此?看看你碰的什么地方

网友A:
碰那里掉电啊  到是说出来 啊

网友:
你是碰到哪里就掉电了?最好是详细的把自己知道的写出来

网友:
接口接触不好 螺丝上错位置 外壳短路

网友:
不碰会掉电吗,是不是电源接触问题

网友:
碰哪里会掉电呀?楼主写详细点,大家伙才知道问题大概出在哪里呀

网友:
做下绝缘试试

网友:
是裸板吗,如果是整机的话,就看下C D壳子上的绝缘纸

网友:
厉害我的哥们,碰下就掉电,是不是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那里掉电啊  到是说出来 啊

裸板碰哪都掉。

网友:
碰什么地方也掉电。。。。

网友:
单板掉电吗

网友:
首先  裸板 测试 是否有掉电,然后再每添加一件配件  测试一次。我遇到这个问题 是  C壳的问题 ,你仔细看下,

网友:
电源接口看看

网友:
我有台这样的是屏线有问题
换了就不棹电了

网友:
仔细找吧  有保护的地

网友:
是绝缘没做好吧

网友:
电源接口 看看有没有松

网友:
主板有芯片或者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