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3-431的笔记本开机自动开机,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7-06-10):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真的是很奇怪,通电就开机,刚刚有显示就掉电,掉电后电流停在0.16A 按开关没有反应,一摸网卡发烫,拆掉网卡,出现自动开机4次,定个网卡回来装上可以,但是还是开机掉电0.06 感觉还是不行,一摸IO 不正常,更换IO ,待机正常0.005  按开机正常开机显示,不掉电,修复

网友:
顶下  自己顶下

网友:
坏了两个芯片吗??

网友:
通电就开机,一般EC工作异常。

网友:
原来网卡还会重启4次

网友:
楼主机器是E1-431吧?

网友:
楼主手法可以啊,一摸就知道什么地方不正常

网友:
这都是摸出来的?   自动开机没查ec待机条件吗

网友:
机器都是靠手感

网友:
摸出来的。 有时候 查半死 还不如摸

网友:
还是两个芯片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