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K55VD 3.1 版本开机不显,不出CPU 电压

楼主(2017-06-10):
华硕K55VD   3,。1 版本     触发以后电流0.4 不动,南桥换过,还是一样!加焊RT8885A  CPU 供电芯片,,可以亮机,放哪里冷了,再开又和以前一样了,,芯片已经定了,明天换来看看,,后续跟踪!!!

网友:
期待公布结果,好了一定加分

网友:
未必是芯片的问题,祝好运!

网友A:
是不是又是那个电阻变小了 呵呵

网友:
期待下文不好就查外围了

网友:
绝对不是芯片问题,,找周围电阻去吧

网友:
换芯片 百分之90没有用

网友:
旁边电阻都测下

网友:
那就先换芯片 试试看吧,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又是那个电阻变小了 呵呵

请问哪个电阻呢

网友:
有可能是外围元件的问题,我有个DELL的板子也是,用风枪吹吹就好,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找个料板吧外围全部换了才好,具体是电容还是电阻也不知道

网友:
刷BIOS 看芯片的定义了

网友:
今天看了大家回复,用洛铁对每个电阻一一加热,点机,今天早上加热,永远停在了0.4 A  没有办法放哪里,,,,下午芯片到了换上去好了,,现在冷机器半小时,可以开机,触发!运气不错

网友:
ASUS  的机器 这问题不怎么好弄

网友:
修外围电路啊

网友:
我估计也是外围电路,

网友:
已经好了,,今天又试了,,,冷机器,,都可以开机了!!换芯片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芯片性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