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480 开机10秒掉电

楼主(2017-06-10):
联想N480   开机10秒左右掉电
    外接设备全部卸了
    依旧
   求解

网友:
拆机做显卡,顺便把显卡散热骗的固定螺丝焊好,基本上就这个通病了

网友:
刷BIOS,,加焊显卡,三板斧试一下

网友:
显卡断柱子了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啊

网友:
恩  我试试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散热器的螺丝柱脱焊了

网友:
修到同样的机子   0。2掉电  板子有响声不知道哪里发出的   没有CPU供电

网友(2017-07-10):
我也遇到了   看二楼说的挺在理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