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研究一下我的G50-70

楼主(2017-06-10):
今天老板拿上来一个机器,G50-70开机不显,一看电流0.75-。0.6反复的跳,大概明白了是什么问题,拆机刷了blos,能亮要等很久才能亮,进系统之后用两分钟
就会自动关机,我吧整个论坛的说能解决开机慢,掉电的blos我下载下来刷进去,没有一个能解决这个开机慢的掉电关机的问题,没办法在网上买了两个,跟我在论坛下载的一样的,可笑的事连文件都是一样的,文件一样就摆了解压出来的文件夹都是一样的,我也服了这些卖blos程序了,问题不解决还是不行啊!我就继续买找了为以前经常买程序的商家,我吧原机文件发给他让他帮我合成一下,没想到的合成出来的刷进去还是原来的亮机慢用几分钟掉电关机,不死心  又找几个会合成的,发过来我刷进去再次不出意料的开机慢掉电,我想不因该,机器原来不是这个问题,我刷会原来的blos还是那个电流,反复跳变,屏幕不会亮,但是不管开多久都不会掉电,我把他们合成的原厂的备份的,我刷进去不查内存过一会就会掉电,原机blos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机器基本还是确定blos问题,我在希望大家帮我出一点主意,亮机慢没有问题,只要不掉电关机就万事大吉了,希望大家给我提一点有用的意见,本人会一直在线等......

网友A:
刷了bios还是亮机慢掉电可能和你的ec有关,还是查一下其他的吧,不要死在bios上

网友B:
楼上说得对,BIOS你都排除过这么多了,不行就换个BIOS刷一下
有可能是带程序的EC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还是BIOS问题。最好找个亮机的备份一下。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还是亮机慢掉电可能和你的ec有关,还是查一下其他的吧,不要死在bios上

我改成集显,好的板子上的EC拆下来换上,  ec  显卡  blos芯片,都排除了,我知道是blos问题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BIOS你都排除过这么多了,不行就换个BIOS刷一下
有可能是带程序的EC造成这样的故障

ec我换了,而且还是一样板子上换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我换了,而且还是一样板子上换下来的,

这些该做的都做了,单U架构机器,一般亮机慢合成ME可以解决,这也就有点难了.
裸板测试哦,这机器开关板特别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该做的都做了,单U架构机器,一般亮机慢合成ME可以解决,这也就有点难了.
裸板测试哦,这机器开关板特别 ...

现在就需要高手来合成,我知道就是blos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就麻烦了

网友D:
换个 芯片刷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改一下启动方式?改UEFI

网友:
换芯片试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 芯片刷就好了

认真看,看清楚了给点意见

网友:
直接买工厂级的BIOS程序,我们一般都是买这个的不分离合成

网友:
会不会内存槽挑内存,分别插内存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见过,我修的一个海尔的和你的差不多,我的有2个BIOS芯片,一个是ME 一个是桥的,ME的文件不正常会开机慢 桥BIOS信息不对会掉电,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也在这台机器上实验过,不知道其他机器上是否管用,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