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ACER V3-371 不充电

楼主(2017-06-10):
宏基ACER  V3-371 的主板,板号VA30-HB MB  13334-1  448.02B16.0011   故障是不充电,ACDET为2.6V,  ACIN 19V,ACOK 3.3V我都查过正常,隔离保护管也都正常的,充电芯片换过BQ737,EC芯片NPCE285PA0DX 也换过,依然不充电,进系统有看到充电的符号,可电池就正提示未充电。请各位高手指点下,不充电的我该去查那些具体的信号呢。谢谢

网友:
这可能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
电池也更换过的,

网友:
换过电池故障不变,观察充电芯片外围有掉件缺件,从电池接口查SMB总线,EC检测电池电量信号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BQ737 ACOK脚电压为低电平才对呀

网友:
BQ737 ACOK脚电压为低电平才对

网友:
你说电池  换过了   电池 是原装的还是 OEM的   像你说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电池问题   宏基的笔记本  挑电池的   没记错的话  这款机器 是超薄的

网友:
换电池没有

网友:
问下电池换过吗?修不充电的故障首先要换个电池排除一下

网友:
白色的,超薄本,电池应该是买的OEM的,是同行换过的

网友:
这个要整机装起来螺丝上好才能充电的吧

网友:
对 应该是的,看到机器的外壳上有电池开关的触点,我装起来试下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   会不会是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
昨天有一台宏碁V5-431也是不充电,充电电路各项都能正常,最后刷原型号BIOS可以充电了

网友:
BIOS 我也干过了,EC电源管理芯片,充电芯片及电路也换过,电池也换过,确实我是没有其他办法了,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查一下IC工作条件,,,看一下数据地址线有没有通到IC   电池  EC 三处?阻值正常不?有无波形???
看有没有充电开启,如没,,主要是EC或BIOS问题

网友:
看下电池检测信号,是否检测到电池

网友:
如果说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那可以理解为,EC以经通过I2C总线正确的读取了电池内部码片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电池的容量,电量,电压,串联并联,厂家等等!那首先EC读到了正确的信息,在检测到电量不足的时候,就要通过I2C总线发出充电的指令给充电芯片,告诉充电芯片,小子,电池没电了,快把充电电路打开充电!那么思路就很清楚了,先打I2C总线上有没有双闪波,如果有说明EC确实是正确的在读电池,说明数据传输没问题,然后就要检测电池的温度检测是不是正常,都正常的话,就要去排查充电电路,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充电电感,然后有些机器的电池接口I2C总线会连接一个温控芯片,这个芯片出问题,也会导致EC锁死,不给电池充电,然后现在很多网上卖的OEM的电池,根本不是原装的,有些就是旧翻新,或者直接小作坊做的,电池内部码片的信息不对,EC也不会对其充电,防止爆炸,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本子有安全开关,机器不把D壳上上,或者不把螺丝打上,会导致不充电,或者电池不放电,因为有些机器电池接口接地的那个针对应的焊盘是开路的状态,只有把壳子上上,拧上螺丝才会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