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50-70电源口打火短路维修。

楼主(2017-06-10):
机器型号:Lenovo G50-70,
故障:电源口打火,造成笔记本大短路。
过程:
朋友的朋友拿过来一台联想G50-70的笔记本,来的时候说电源口这里发出了啪、啪两声,然后电脑就不亮了。
二话不说,直接上可调电源,19V,5A,直接被拉低成4.9V,4.9A,可调电源发出保护的哒哒声,拔掉电源告诉朋友,说是电脑大短路,并让他看了故障,朋友说能修吗,我说试试吧。------
拆机之后,打各供电对地值,看没有打火烧坏哪个地方,还好,都没问题,一切正常。观察全板,看到主板的背面两个并在一起的电容一个已经烧焦了,焊盘和边上的绿色绝缘层也已经烧焦,测量边上的另一个电容,也已经短路。
反过来正面,直接找毫欧级电阻(公共点),对地值为0,然后在测量隔离管,已经被击穿了,从IBM板子上拆一个P管,换上,在翻过来,处理被烧焦的电容,小心一点,用镊子拨开,不算太严重,用烙铁取下来,两个电容都短路了,直接换上,OK,再次打公共点对地值,恢复到480,安心上电,外接屏幕不亮,电流在0.6A左右,因为接的是VGA,以为没修好,看了框架图,才知道,外接VGA就是不亮,直接接屏幕吧,秒开机(BIOS没备份)。因为是朋友的,没有拍照,修好之后,才发的帖字,请多原谅!!另外,电源口打火,适配器也坏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细心,大短过后能查一下隔离管,一般PQ302易击穿的

网友:
坏的东西不多还好,朋友收费多少呀

网友:
l
楼主很细心,

网友:
大短一般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种 机器 最喜欢    大短  保护隔离坏的最多

网友:
偶尔上来看看大家

网友:
大短就是一顿换上管,电容

网友:
一般很多时候,大短都容易烧隔离管和放电管,这两个地方不注意很容易装上后发现插电池就大短路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B:
技术相当不错  一看就是老司机   我也最喜欢接大短的机器

网友C:
大短路修好以后 我会特意看一下电池隔离管     好多次 机器装好了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上的时候  还是大短···又要拆了

网友D:
p管的隔离管要注意。有的不注意,换个n管的上去了。。

网友:
烧鸡大法   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p管的隔离管要注意。有的不注意,换个n管的上去了。。

这个还真的说不定哦,我换场馆,一般都量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修好以后 我会特意看一下电池隔离管     好多次 机器装好了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上的时候  还是大短· ...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没有看电池隔离管,朋友的电池丢了,应该不会有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相当不错  一看就是老司机   我也最喜欢接大短的机器

并不是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拉,你才是高手呢。是不是李振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