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波三折TCL T51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6-10):
客户送来一笔记本,TCL T51   表示声卡不好用.     嗯,挺高兴,这不跟捡钱似的.    通电进系统,果然没声.正准备重启进BIOS看一下是不是关了. 结果就黑屏了,再开机就不亮了.  妈的,心一沉,感觉这破烂本砸手里了,赶紧跟客户淘通一翻,开修.    由于之前声卡不识别,再开机不亮,直接就把南桥换了. 换完之后开机亮了,  进系统声卡还是不识别.   量声卡到南桥的  RST   CLK   SYNC  几个脚都没有电压.   南桥换了,排除了. 就把声卡换了. ALC861, 没找到一样的. 换ALC883.   连换两个,都没啥变化.  只好查线路了,发现RST  CLK 到桥竟然都不通.  竟然是排线坏了. 没有一样的,只好飞线了.    飞线连好,  进系统发现设备了. 装驱动就有声了. 还好,总算没白忙活.     试了一晚上,看个电影,正常.   第二天通知客户来取电脑,结果开机就有小波纹,进系统就有小花屏. 外接显示器倒是正常.  把笔记本屏拿出来,单六  1280*800  3.3V  点屏器点一下. 还是花.    唉,我放弃了.   TCL ,我服了.

网友:
最怕的就是客户来能亮,走了啥都没干就不亮了

网友:
SM 什么垃圾主板啊,这样老修起来头疼

网友:
说得对,我最怕的就是客户跟我说,小问题.   一不小心就变成大问题了

网友:
这是要赔钱的节奏

网友:
当练习了,屏坏没赖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