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2VW REV2.0主板进水不出VCCGT CPU供电芯片NCP81205

楼主(2017-06-10):
    如题,华硕FX-PRO主板GL552VW REV2.0大面积进水,腐蚀有点严重。经N小时仔细排查,现在现象为电流上到1.3左右,有多次跳变,但VCCGT两电感没有电压,其他电感电压正常。另测得VCCGT下管G极为5V,但未见短路。按时序测得H_CPUPWRGD为1.0v左右,正常应该出核显电压VCCGT了,且VCCSA电感电压也有了,不死心刷了BIOS还是一样。把CPU供电芯片核显3PH_B这一块外围芯片查了一下未见异常。为什么CPU供电芯片NCP81205不发出PWM信号控制核显电压产生呢?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仔细一点哦

网友:
我刚刚接了台神州  进水也是  电流上1.8跳很正常 没出集显本来不想怀疑这个地方的,偏偏就是进水在这个位置,明天早上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大面积进水的不好修啊

网友A:
核显电压是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你现在下管G级有5V说明芯片处于保护状态啊,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显电压是跑码过内存后才出来的,你现在下管G级有5V说明芯片处于保护状态啊,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买了芯片今天到,换了试下。下管G极5v不一定是保护。

网友(2017-07-10):
引用 网友B:
买了芯片今天到,换了试下。下管G极5v不一定是保护。

那你这个+VCCGT信号发出来,电感上有电压吗?

网友:
芯片不知道你换了没有,还是要仔细看看还有没有断线,腐蚀的元器件

网友:
我的 机器 x556UJ  能显示   也没有VCCGT

网友(2017-08-10):
正在修这个芯片,没有pdf。。。。。。。。。。。。。。。。。

网友:
6代的 CPU??小伙子                       VCCGT 只有6代 才这个叫法

网友(2022-01-23):
这款核显貌似在桥里面

网友:
换内存试下啊 不过内存不出核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