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P D3不出5VDUAL 求助,看不懂P-EN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7-06-10):
技嘉Z87P D3不出5VDUAL ,在论坛下载了图纸,找到5VDUAL 要一个P-EN信号,开看不懂P-EN怎么出来的,大神指都一下,谢谢
Q29的N_-DEPSLP有0.58V。

网友A:
P-EN信号是Q32的2脚低电平,1脚5VSB去到3脚,过D2为4.7V左右

网友:
去掉d2就可以了

网友:
拆掉q26,飞线5vsb给它就可以了。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B:
出了-deslp这个信号就说明桥收到了DPWROK发出了这个信号,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把转出5VDUAL的P沟道mos管G极强制接地,让他强制导通,一般都行,试过技嘉的很多无待机主板,且现在为止还没有同故障返修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桥要收到dpwrok并且发出-deslp这个信号才行,希望能够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N信号是Q32的2脚低电平,1脚5VSB去到3脚,过D2为4.7V左右

这个P-EN要低电平才出5VDUAL,机现在正常了,问题是我还没找到原因,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正常时Q32 2脚是5V,1脚也有5V,但脚0V,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是因为2脚高电平,1的电就去2了,所以3就没电到了?如果2为低,那1的电是去3了?三极管特性我不太懂。还有就是3脚为低后,这个D2为什么两端能被拉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了-deslp这个信号就说明桥收到了DPWROK发出了这个信号,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把转出5VDUAL的P沟道mos管 ...

谢谢指教,这板现在自己又好,还没找支原因,实在找不到原因我也打算强行开这个5VDUA. 现在我是想了解这些管的特性,想知道这个D2为什么会被拉低了。

网友:
要是有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我不喜欢技嘉。。修起来麻烦。

网友:
P_EN,如果出了个DEPSLP是可以直接去掉的,但没有还得从源头查,DPWROK这个信号看正常吗。

网友:
5Vdual电我以前遇到过一块是一颗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了-deslp这个信号就说明桥收到了DPWROK发出了这个信号,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把转出5VDUAL的P沟道mos管 ...

有块板我是把P_EN的D2去掉,但偶尔会突然掉电的。无语,

网友C:
去掉D2在肯定有问题了  但是不这样维修又麻烦

网友(2017-07-27):
引用 网友C:
去掉D2在肯定有问题了  但是不这样维修又麻烦

这个D2去掉了,是可以通电开机,但是内存的1.5V,是由5VSB供电转换得来,而不是5v供电,功率达不到,就会断电

网友:
你直接把那个双二极管撤掉呢   应该就好了啊  这个 不出 和前面的信号有关

网友D:
楼主有Z87P-D3图纸??分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Z87P-D3图纸??分享下啊....

论坛有,你找找,我再放上来会挨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