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3165ngw无线网卡脚位定义

楼主(2017-06-10):
英特尔3165ngw无线网卡谁有PDF,或者是强行开启是多少脚,或者是麻烦传个用这接口网卡的笔记本图纸。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在线等,图纸传不上了,

网友:
无线网卡图片在二楼,知道的同仁麻烦告知一下!!谢谢,在线等

网友A:
你要这个引脚定义做什么?看主板电路图就知道他对应的引脚定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个引脚定义做什么?看主板电路图就知道他对应的引脚定义了

原因是海尔S300,版号PL13 mb,在淘宝都买不到图纸。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人有这无线网卡的图纸

网友A:
图1中间4针上数第一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这个引脚定义做什么?看主板电路图就知道他对应的引脚定义了

原因是在系统里可以检测到这个无线网卡,搜索不到网络,软开启不了,想强行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中间4针上数第一针

我试试,谢谢大佬:

网友:
联想的机器要安装快捷键及电源管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中间4针上数第一针

谢谢,好了,,能卜能加个好友。下次来广州请你吃饭

网友B:
下次来广州请你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来广州请你吃饭

你是?你是????

网友C:
这种网卡不是第22脚是开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网卡不是第22脚是开启吗?

这种接口是22脚吗?